DELL 1525 点不亮

楼主(2010-02-24):
主板点不亮,可以开机电压在0.9A就死了, 不上内存也在0.9A死了
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了,965芯片阻值只有12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芯片

网友:
自己来一个

网友:
电流走到这不一定是桥的问题.10几欧阻值很多芯片都 正常

网友:
刷过BIOS也没用,都不知道从那里查起了!

网友:
是正常的,查桥的工作条件,再查总线问题,能上电到0。9A说明电路基本都正常了,查显示和桥相 关吧。有图的话很好修的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试试,我现在就显卡特有感觉,只要是能加电,并且各电都对,并且你这个电流估计跟显卡关系挺大,不知道你的电流时一下就0.9了,还是经过跳变到得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