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 19寸 屏幕有黑横条

楼主(2010-02-24):
如下图:开始怀疑是接口芯片故障,更换故障依旧。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看看是那里的故障。
芯片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没修好过.建议放弃.

网友:
应该是哪一部分的毛病,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遇见过。不过看样子是屏本身的故障。

网友:
看看屏线是否接好,刷写程序

网友:
屏坏的机会比较大了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屏上什么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