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73G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02-24):
客户说故障现象 是有时花屏有时黑屏,因为有兄弟前阵子在论坛上提到过解决方案,心想拣了条鱼。拆开看显卡已经被换过。没多想先换掉几个电容,不出意外,故障依旧。又换片显卡,还是一样。怀疑显存有问题,测8颗显存VREF正常。用R5测,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测试结果。没有提示程序不兼容,也能完成检测,但是最后只提示了几排看不懂的信息,没有显示具体哪根数据线问题。无奈只好拆了显卡,逐根打显存数据线和地址线。打到三根开路,图纸显示指向U516这颗显存,准备拆显存的时候却有意外收获。

U516有三根数据线被人用刀片割断,补好后显示正常。图上是补过的线,原先的断口非常小,难以觉察。

网友:
如果拆下显存再打阻值应该也能发现。

网友:
是不是有人故意破坏的呀?

网友:
请问斑竹r5是什么?是显存测试软件?

网友:
心真细,是个好大夫

网友:
现在太乱了,修不好,还加小动作

网友:
这个机子“有时花屏有时黑屏”论坛上有什么特别的解决方案吗?无边师傅可不可以给个链接?

网友:
所以说细心最关键·

网友:
绝对是人为的。

网友:
搞坏是搞坏只是这样的手段过时了,应该用高压电来让这些芯片爽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高压电爽完了到时候客户又拿回来修连自己也修不上了啊。。。。。哈哈!!

网友:
割线估计前位的心态是自己修不好也不让后位修好

网友:
为什么要割断呢,版主经验非常丰富啊!敬佩

网友:
搞小动作的人品有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
经常磁到这种修过的机器。看到都烦啊。人为破坏更难修,谁知道哪里给你割条线掉。

网友:
这个也许是有意的  具体含义不在这里  或许有别的意思

网友:
花屏打阻值打不出来的啊,幸亏又黑屏

网友:
呵呵  现在这样的人可不少哦

网友:
努力学习,这说明要非常细心才可以哦

网友:
破坏力还不够大,看来还要升级!

网友:
如果是高手做的破坏的话,我想应该能做动只有他自己能修复

网友:
可能是客户不修了,机子又修好了,才做出这样的事了,自己如果修不好还来这一手的话,就真的有点过了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可能是客户价格嫌贵,不修了,搞个小动作不为怪

网友:
呵呵, 人家辛辛苦苦显卡,显存做了。 客户不修了, 这个客户应该多要点。

网友:
厉害呀,这都查出来了,这应该是故意人为现象呀,

网友:
细心出功夫!牛!

网友:
哦 这种线要怎么补啊 要刮开用锡吗?

网友:
用什么样的软件测试,从那里下啊

网友:
是啊 破坏搞的不行

网友:
呵呵,历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
现在的人不好说,有的同行人品有问题,有的客户也是太过分了,说不清楚。
但是我判断这个机器应该是维修人员修好了,客户又觉得贵了,总以为在网上看了几篇文章就知道这个维修很简单,应该收几十块就可以了,所以不修了,维修人员又没有办法在价格谈不妥的情况下,出此“绝招”。
因为如果说是修不好,就不会做过显卡,仍然花屏,还切线,如果没有修好,一般不会仍然花屏,也没有必要再去干那么卑鄙的事情了,哎...............

网友:
有些朋友似乎没理解,这个机器换显卡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
做什么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
我最喜欢修这种人为割断线的、

网友:
这是因为有的时候花了劲把故障判断出来后报价,客户不修,他要拿到其他地方去修,所以...
      现在生意真的很难做,同样的价,甚至更低,客户有选择权,太多这样的客户了,难啊,不得已发生了上述原因....

网友:
看来以后要先用放大镜看板子上有没有割过的痕迹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黑手,自己修不好,就用很细的钻在板子上打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