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INTEL 965GM 中,U72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0-02-24):
V3000 INTEL 965GM 中,U72是做什么用的

客户反应的问题为,电脑开着,然后小孩子拿一金属物品捅到USB口后就开不了机了。

现在故障为开机电流跳到0.4,插不插CPU都这个数。发现U72 (5脚IC),上面三脚,下面两脚,其中上面中间的和下面两个都对地了。而且发烫。但找了很多图纸都没发现这个原件。

料号 PAMIRS UMA MB
       06228-2
       48.4S401.021

找到06228的,但不一样。论坛上下的965GM图纸里没有该原件。

网友:
G913 是个LDO,给北桥TV部分供电。第4PIN如果对地了,北桥可能挂了。拆掉U72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按照你的思路和u27的特点,我感觉是产生vcccore的辅助供电电压的

网友:
按照这方面去查,就能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