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问题

楼主(2010-02-24):
电脑 老是死机 还不断出现内存不足的现象 很容易蓝屏 什么问题请问一下各位大侠!

网友:
那就先找个内存代换一下啊,或者下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机子太老了,内存小了,试试换内存!

网友:
自己把问题找出来吧.先排除软件(重装系统),不行再硬件,换内存,再不行换硬盘.换CPU风扇,换CPU.换换换.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机器蓝屏会有代码的,如{0X000007B}类似的,在查下代码的意思

网友:
我的查过了 是内存问题 是什么000008E的现在好了换了一个大点的内存好了

网友:
供电低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