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

楼主(2010-02-24):
我是一个网吧的网管 前面发的俩个贴 还在求助中 这台机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不断死机  不过没有蓝屏现象 系统也重做N次 内存也换新的了 主板的桥也不是太烫 不应该是硬盘原因把?

网友:
换一个试试啦可能是了。

网友:
硬盘坏道、显卡、电源都有可能,网吧的可以和别的互换一下看看。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个大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那你换个硬盘试下咯

网友:
网吧有的是东西,慢慢换,电源除外,主板问题多一点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可大多数都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换电源试试吧,有可能是电源质量差一点儿带不动吧,换上航嘉电源试试

网友:
网吧的机子什么坏都有可能,全都是超负荷运转,这样问一下就知道哪坏的话
可以去做算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