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主供电的场效应管测量提问

楼主(2010-02-24):
我是个初学者  我把数字万用表 调到二极管档测量主板 主供电场效应管。我把黑表笔放在D 红的放在S  是导通   互换表笔还是导通的  我刚刚看资料。不是说应该有500的阻止么  怎么都是导通的啊

网友:
应该要把G极的电放掉再量吧

网友:
我是线上测量

网友:
这个问题很普遍,也很重要

网友:
在板上测量不能说明  , 除非你很有经验

网友:
用示波器测波型

网友:
新手,没答案吗

网友:
焊下来再量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拆下来怎么测啊,主板上的电容器会充放电,你怎么测都是低阻值的,怎么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请注意G极的触发导通,很容易误判,焊下来短路GD极再测DS极正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