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MGF6100M上不了网

楼主(2010-02-24):
可以检测到网卡 但是在网上邻居的属性栏没有本地连接 在CMOS设置里面打开了网址一项输入了后面6位的网址  这样的板有4块  其中一块解决了 其他三块不知道怎么下手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你加个外置的网卡试试!

网友:
我没有那网卡 我准备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大哥驱动装上了么?去任务管理器看看有没有!吧

网友:
驱动都装上了没问题

网友:
上个独立显卡试下看能上网不,

网友:
6# 彩虹小风 上独立显卡换了网卡都无效 郁闷啊 难不成杀个南桥!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系统的问题。我用的是杰微的系统测的磐正的主板,换系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