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求助

楼主(2010-02-24):
一快华硕P5VDC-TVM/S的主板刚开始来的时候第一次可以点亮 之后就点不亮了 主板诊断卡跑C1-C3-16-17 就不跑了 点不亮
  请问高手们是哪里的问题
  我在网上找了相应的代码解释
  16 建立8259所用的中断矢量表。 第2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1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 第一个64DK RAM第6位故障。
17 调准视频输入/输出工作,若装有视频BIOS则启用。 第1通道计时器测试结束;8254第0通道计时器即将完成测试。 第一个64DK RAM第7位故障。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测试卡显示的是跳不过内存!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我检查了内寸的工作电压和时钟了都是正常的  也把内寸的数据地址线和系统总线打了一下阻值都是通的

网友:
内存不过的原因:电压、时钟,数据地址线、系统总线,上拉,参考,IO,BIOS,北桥,把没查的都查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这些 我就北桥没有查了 其他的我都查过了  明天我把北桥加焊一看看行不行
  不行就叫他去换板算了

网友:
桥虚焊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