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 3.16A能不能带换12V 4A的电源

楼主(2010-02-24):
手上有个液晶说需要12V 4A的电源适配器,找到个19V 3.16A的能不能代换。请教。
电源

网友:
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事。要不自己改造一下了。接个7812。

网友:
不行 一般电压不能低于规定电压 但是A数 越大越好

网友:
电压高了,12V-15V还差不多,19V太高了

网友:
不能,电压高了电流还勉强,可能会导致保护不开机或会烧掉某些元件。

网友:
原来是这样,那卖的话最好就买12V,5A的是吧。

网友:
19V可以改的....
但不是楼上所说的加7812.7812电流太小,
有没有图?一般输出有反馈,改其中一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可以改的,改反馈电路中的电阻阻值。不能用7812,这个的输出电流才1A左右

网友:
电流不够啊

网友:
电压误差太大是不行的呀

网友:
那不好改啊 19太高了 要烧电压IC的

网友:
小王良
7812的电流不够吧。

网友:
不能换的 要改的

网友:
7812连硬盘都带不动,除非摩托罗拉原装铁封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