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上电不显的现象 来讨论下啊

楼主(2010-02-24):
联想的上电不显跳变为 0.03-1.15-0.5-1.15-0.03  CPU是好的 内存好的 不上内存也是这样跳变 各处供电正常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子的 该如从下手 发表下意见参考 谢谢~

网友:
像是一个主要硬件检到错误,我以前修了一个集成显卡的。做了一下好了。

网友:
最好插上检测卡,看是否跑码?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这个机器不会直接跳到那么大电流吧

网友:
算是中规中矩吧。 国产机子联想给我算是惊喜一个 。质量还不错,O(∩_∩)o…

网友:
这种跳变有可能是显卡,可以先加热下看看

网友:
清除下cmos试下 就是把电池短接下就好   通病 要刷成最新的bios能接触问题

网友:
可能有轻微短路现象,要不就换个EC看看,有时候小的电阻,电容问题。我也遇到过是电感空焊的。

网友:
清除下cmos试下 就是把电池短接下就好   通病 要刷成最新的bios能接触问题

刚修了一台,的确是这样

网友(2010-04-15):
楼主你有BIOS程序没有啊,我手上也有一台,电流跑0.1-0.36-0.99-1.01-1.25不动了,显卡我加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