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418K与3418J区别?

楼主(2010-02-24):
3418K坏了,只有J的,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可以替换吗?

网友:
可以的 。听说是制造时间不同

网友:
谢谢,这个板子CPU供电不正常被我修到没复位了~NND

网友:
NND现在主板越修头越乱,卖了好多说都有介绍各芯片的功能引脚,难道修主板一定要去记常用的芯片的引脚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