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电源总是烧保险管

楼主(2010-02-24):
ATX电源
绿源P4-350W电源,总是烧保险管
求助

网友:
看来是没有修过电源的新手,烧保险肯定是下级电路短路了,要先排除短路,再去换保险!

网友:
检查保险至开关变压器之间,肯定有不良元件

网友:
要看你的保险是不是合格,一定要是T字开头的,要是合格,那就是后级有电流大的地方.

网友:
检查电源开关管及以前面的电路 开关管 整流二极管等

网友:
LZ还是送去专业人员维修吧,安全第一.

网友:
是的,就是下级短路了,或是开关管击穿了
用万用表查一下

网友:
在测300v电路时,在保险两端挂个40-60灯炮,长亮短路,不亮开路,亮一下就熄那300v是好的

网友:
炸保险,基本上也就 那么几种可能,1整流桥,2滤波电容坏,开关管击穿,由电路图我们可以了解到大电流损坏,基本也只能到这里了(其中包括辅助电源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