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一上cpu就短路

楼主(2010-02-24):
上了cpu后cpu座旁边的mos管就小短,加电流开机,电流一下升到1.2到1.5 。不上cpu mos管的阻值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量一下CPU上的电容的阻值,看短不短,有可能CPU挂了。

网友:
你电流表最大能到多少,如果没一下拉到最大,那MOS管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
你说的MOS管小短,可能测量不对吧

上了CPU,测CPU主供电对地值,本来就很低的

网友:
对,上了CPU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VCORE有问题

网友:
CPU旁边那些滤波电容全去掉看下 不行的话要么就是你上下管子装错了

网友:
上了CPU阻值本来就低,只要不完全对地就是正常的,楼主应该查其它地方的问题,CPU这一部分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仔细量下了

网友(2010-04-16):
cpu座子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