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不充电

楼主(2010-02-24):
今天接了一台旭日410M的机子可以放电但就是充不了电,查了充电控制芯片都是正常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确定电池是否是好的,然后看看机器里面充电有没有显示,如果有图纸最好从图纸上分析,一般芯片我碰见坏的少,
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觉的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充电ic有一脚是判断电池电压的高低然后是否充电,如果ic没有收到电池电压的话就无法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