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754 主板跑C1

楼主(2010-02-24):
winfast 754 主板跑C1 ,内存换了N个,还是跑C1,测量了下内在供电为VCC 2.5V  上拉电压V1.25V  6个时针为1.28V  主板是南北桥集成的,从哪里维修?

网友:
换U测试了?或者说确定U没问题?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呀

网友:
压北桥各个脚看会不会往下跑码,打内存槽AD线阻值。

网友:
(内存换了N个,还是跑C1,)这种情况要细看一下内存槽弹片,背面引脚,两边的卡。

网友:
754的板和939的板 有点不好修吧.NF4的桥我还遇电压时钟阻值都正常,就是C1
看看了U,原来已经被别人动过.看来U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你的主板的桥是NF3-250的吧?这种板子的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建议先换U试一下,我遇见这种754主板因为CPU坏跑C1的的故障有不下5例了,换U立刻就见分晓。

网友:
用硬质纸条或尖头镊子把内存槽刮刮,是否槽子的接触片氧化造成的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