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谁有神舟L430S的图纸,多谢!有板号

楼主(2010-02-24):
各位老师好,节前收到一台神舟L430S,故障是不加电,有待机电压,但开机芯片(IT8510E)的主供电只有1.01V(要求是3.3V),已经查到此电压来自3.3V待机。为开机芯片供电的场管的输出就是1.01V,测其G脚电压为0v,仔细查找控制该G脚的管理芯片未果,想求得一份该型机的电路图。多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板子上有两组号码,拿不准哪个是板号,就都列出吧:
1. REV:C
   37GL50200-CO

2.DYNAMIC MO-VO
   E150630 94V-O

网友:
查了场管PQ30到开机芯片(IT8510E)的16PIN(供电脚)间的电阻为零,就是说中间没有压降,这条线的对地阻值为760欧,应该没有短路。PQ30的G脚的连接很复杂,如果能有图纸就容易查找了。

网友:
你这两个应该都不是板号

网友:
谢谢无边老师。看一下这两个是不是:82GL41220-C0HAS    SAQL50II16330078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L50II0的, 你看看能不能用, 应是差不多的!

海尔A61 神舟天运 F420 天运F233S UNIWILL l50ii0 RB.pdf

网友:
BIOS EC都有可能引起的]

网友:
核对了,正是这张图纸。非常感谢计将安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