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22加负载电压跳变

楼主(2010-02-24):
ACER显示器 电源管理芯片LD7522PS 高压电路不工作的时候 +16V和+5V 电压正常
但是一打开灯管 +16V电压电压不稳,灯管老闪。(没接驱动板和屏 只用电源高压一体板)
LD7522PS的 7脚 供电 待机+13V    正常灯管亮+15V  不正常 +14V跳变
                   2脚 光耦反馈    待机1.48V    正常灯管亮 +2.5V  不正常 0.3V 跳变
                  6脚  MOS驱动   待机状态 0.01V    正常灯管亮 +1.8V   不正常灯管闪 0.01v跳变
就是有时候灯管能正常点亮 各电压工作正常 。只要再把灯管关了再开 电压就不稳了。灯管闪。(以上所有测试都是不接驱动板和屏的情况下做的)
个人感觉好像事LD7522不能从待机状态下唤醒。一直是在待机和工作快速切换

修好了,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最后还是高压的问题,应为这个显示器是驱动板坏了,换了通用驱动板后灯管不能正常启动,有时候灯管闪的厉害,有时间就不亮了,最后原因是这个显示器的高压控制芯片是INL837GN 亮度控制是从驱动板过来的控制电压。但是通用驱动板的控制电压只有0.5V 原来的有2.7V,最后从别的地方引了一个2.5V的电压到这个脚上,再试机一切正常,长时间工作也没问题了。显示器型号是ACER V193W。希望大家有用!

网友:
先从反馈入手。不难修的

网友:
又测量了一遍。正常待机下7脚供电 14V  稳定工作灯管亮后 15V   但是要是不断电的情况下关了灯管 这个7脚的供电就开始跳变了。这种情况下点亮灯管就肯定闪了。但是要是断电后等7脚的残留电压都放完再加电就又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