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P nc6220 奇怪的开机问题

楼主(2010-02-24):
我的惠普NC6220在我拆开清灰
再装起来之后,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开机必须要连着适配器
不然用电池开机没反应的.
但是开了机之后, 这时把适配器拔掉.
然后用电池供电的话,都一切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开机必须要用适配器供电
我的电池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量了一下是有输出的.
我自己换了两块同样的电池都不行
所以确定不是电池这边的问题..
而且为什么开了机之后把适配器拔掉.
一点都没有什么异常... 正常运行
我意思就是现在怀疑开机模块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年纪轻,水不深..
听话过开机模块这个名词.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望高手指教,最好是能有个详细的讲解,
讲解下开机模块是怎么个原理,谢谢,谢谢..
我这边因为这个事很着急,所以在线等了,
别说什么拿去维修站了.没用的..
我自己就是做维修的,本地只有两家

网友:
查电池的检测信号线路

网友:
没注意看还以为一首诗呢~

网友:
很明显是供电切换电路中的问题。可能是电池放电电路中为开机芯片提供待机电压不足。插上电池,拔掉适配器,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最好是去下载个图纸,然后看下电池充放电的电路是不是有故障;我记得ibm的笔记本中的放电二极管坏会导致这种情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你好,因为我之前从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碰见这样的问题感觉到无从下手,几个回复只感觉你这个最贴合我这个情况,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给点详细的见解,最好是说下要量管子的话从哪量,那管子上边的标识是什么,因为我这个本子的情况特殊,是给客户清灰之后出来的问题,现在客户在催,弄的我真的是焦头烂耳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