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电源无12V输出,有5V

楼主(2010-02-24):
各位师傅,我的电源绿线5V有电压,拉低电压后,电源风扇微转后停止,且没有12V输出,我小查了一下,觉得应该是块恢复
二极管
(SBL3040PT)有可能有问题,结果我把它拆下来量了一下,又没有反向击穿,请各位师傅帮我出出招吧,我应该如何下手去查。我是个新手,对这方面还不是太懂!在此小弟先谢过了!
电源

网友:
有的2极管表面量是好的,但通电后就不行了,建议换一个试一下,到旧的坏的坼一个,看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后级电路有短路或严重漏电引起的电源自动保护,你找个电路图慢慢的找故障,不要心急,通电后先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看有没有输出PWM脉冲。你最好把你的电源型号和内部电路构架说清楚,别人才能帮到你。

网友:
从现象看,PWM芯片应该是好的,查二只推动管(C945之类).还要看看辅助电源的17V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