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低级错误 如何挽救 ASUS F3T

楼主(2010-02-24):
华硕F3T 显卡虚焊,加焊成功 装机进系统都没问题,比较顺利,高兴中。关机 电池没上,按上试一下吧。插好发现稳压器0.33A。晕没关稳压电源。以为0.33是充电电流。开机不开。脑中一片空白。全拆 还是待机0.33 不能开机。充电电路 是MAX8725E。3.3V,5V正常。晕倒 无思路 求助各位给个 方案。无限感激。

也可能是 插电源自己开机,到0.33A 。 稳压电源 先是0.02马上到0.25-0.33
刚接手本子的时候是有时自动开机到0.9A不亮。加焊显卡后正常的

惭愧让客户换板了,呵呵

网友:
表达相当混乱,不太明白

网友:
我也是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可能烧了东西,短路了,或者是自动开机。

网友:
你是用得可调电源吧?电压没调到额定的电压。有时候差零点几伏都不行的。电池欠电严重了就这样。

网友:
先给电池充会电就好了。电压一定要达到额定的。

网友:
也可能是 插电源自己开机,到0.33A 。 稳压电源 先是0.02马上到0.25-0.33
接手本子的时候是有时自动开机到0.9A不亮。加焊显卡后正常的

网友:
那就按自动上电修

网友:
修好了记得让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有的本子是自动上电的啊 楼主的表达不是很明确

网友:
由0.02到0.33不是正在上电吗。那说明不是显卡的问题吗、是其他芯片虚了.

网友:
待机电流到0.33肯定是短路了,根据你刚才说的那个检查一下是不是哪没装好

网友:
测待机3.3V 对地16。不知道正常是多少。5V对地正常。南桥NF-430-N-A 后面的2个电容对地是16。有几个是1。将南桥取下,还是一样对地阻值。重植南桥焊好还是还是0.33A。先后又加焊北桥、显卡没有变化。
还有0.33A时,只有3.3V和5V正常,无其它电压。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待机0.33A查短路吧,有微短现象.

网友:
待机0。33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