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待机电流0.07加电到1.0

楼主(2010-02-24):
我有一个联想昭阳e200笔记本  能加电   待机是0.07    加电电流能到1.02就不动了  加焊内存也不管用    按北桥也不管用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  谢谢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没测量,再高的手也帮不了你

网友:
谁有系统的检测流程和测试点就好了,对基本的流程都没有感觉,自然不知道修哪里了,希望能有好帖出现,给大家分享,我代表菜鸟谢谢高人出手

网友:
首先测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大致方位就测CPU的时钟,复位。还有就是测测北桥到CPU  北桥到内存的地址线吧。很多机器都是根本这些大的测试点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