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大家。。。联想显示器怎么拆 请指教!!

楼主(2010-02-24):
请大家直接一下,联想LHX-GJ17L3 搞了半天不怎么怎么拆开。。。
谢谢大家了。!!!
显示器
求助
联想

网友:
把下面的丝取下后,顺缝用卡一拉就开了.你试一下吧.

网友:
就跟普通的东东差不多,不过品牌要注意下就是了,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卡口

网友:
我记得是往上推的吧

网友:
拆开来做什么啊,你是想自己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