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兴猫只有Ethernet灯亮,其余都不亮
会员1984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2-24):
中兴猫只有Ethernet灯亮,其余都不亮,帮忙分析是怎样的故障造成的

网友:
固件坏了。

网友:
怎么才能修复,有没有关于猫的维修资料帮忙传一下lxfhzm@163.com

网友:
猫坏了去电信换呢,何必浪费时间

网友:
你先试试再开机的状态下reset,看看情况,如果固件坏了的话不好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