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250G硬盘DOS下不认

楼主(2010-02-24):
ST250硬盘,BIOS下可认,但开机自检时很慢,从光盘引导也不能进DOS。这盘可以不要了,但要盘内的数据,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取数据?

网友:
找有工具的人修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MHDD 检测下  看里面的有坏道没,
坏道太多就要做数据恢复了  下个恢复软件自己恢复吧

网友:
用IDE转USB线或SATA转USB线直接在系统插上去,然后等到它认盘为止,再用软件扫数据

网友:
挂上这个盘,系统都进不去,怎么mhdd呢?

网友:
250G  ST 哪代的 . 11 .12的?
要是的话就是固件门通病了

网友:
先上COM线去查了再说。

网友(2010-03-31):
原因 是坏道 太多,找有软件的搞好了,这样一般用什么软件?系统都进不去,如何才能测?

网友:
数据重要的话,请你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如果不然,那你就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