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每次都要对CMOS放电才会开机。

楼主(2010-02-24):
今天收到一台东芝笔记本,上面的标都是日文的,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接电源测试,电流跑到0.34,停了好久,突然跳变到2.7,点不亮。拆开来一看,到处是铁锈,有的地方还发霉,估计是进水了。用洗板水先清理了一下,部份被氧化的引脚做了加锡处理。再上电测试,还是老故障,对各路电压进行检测,发现北桥背面的电压在电流突变时发生了变化,由0.99V变成了1.8V 在附近找到了APL 1085 发现北桥背面的电压就是由这个APL 1085降压来的,查1085本身没有问题,不过VIN在电源电流突变的时候,由1.8V升为3.3V 上论坛下了个相似的东芝P35电路图,查到了,APL 10853.3V就是由U18U21供过来的, 不过电压好象有问题。查U21G极,一直没有电压,G极与+12ALW相连,而+12ALW是由MAX1902经一个跳线PJ5转换来的。 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发现连到U21U18+12ALWPJ5断线了,于是飞了一条线过去, 再测发现Q26也击穿了,更换,上电测试,故障排除,可以点亮。以为修好了,可是装回去后,开机进系统的时候,掉电了,郁闷,重复测试几次,到最后,基本上一开机不到5秒就掉电。重新拆开来,测各路电压都有起来,测各种电压的对地阻值,也很正常。最后,对CMOS进行放电,再测试,居然正常了,关机,再开,又掉电了。看来放电一次只能开一次机,不知道哪位大大有碰到类近故障,请指点下。怀疑是南桥内部的CMOS电路出问题了,准备更换南桥。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或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你还是仔细查一下南桥周围的大电容,看有没有值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