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08-07版 联想 L171 不通电故障

楼主(2010-02-24):
手头没相机.全文字了.

联想 L171
编号: 9227-AC6
生产日期: 08-07-29

故障现象: 三无(套个CRT的名词,呵呵).

以下是我维修的顺序.

一、拆机
1:平方显示器,屏朝下。注意别划伤屏幕。
2:将底座向下(屏幕侧)按到底,用力抠下连接底座的那个半圆的盖板,用手用力捏那个半圆盖的2个端面。按压处有标志提示。出现四个螺丝,全部拧掉。拿下底座。
3:拆AB壳。B壳(后壳)下侧的斜面上均匀分布着三个螺丝,被防水的橡胶帽盖着。拧掉。然后从左下角开始,向上每隔大约5厘米会有一个内扣式的卡子。用塑料起子向屏幕侧翘起。屏幕左右2侧每侧4个卡子。顶部5个。注意别弄断B壳上的扣。否则盖上会有裂缝。全部拆开后只能拿下A壳。B壳与机体连接。需要拆下按键板,拧掉2个螺丝后即可从下至上拿起机体组件。拿的时候注意背部的电源、VGA插头会碍事,用平头改锥辅助翘一下即可。
4:取出屏幕、一体板。将集体再次翻至屏幕朝下。揭开背面的2个锡纸贴。拆开高压插头。(此机高压插头有卡子,需要用尖嘴钳捏着,同时用手拽高压线即可。注意别太用力。左右晃一下。很好下来)。
接着拆屏线。在机体上面有个能向右推的铝盖板。提起中间的防滑卡,轻轻一推即开。看到屏线。用2手食指指甲用力向外拨一下2边的突起。取下屏线。接着拧松机体2侧四个螺丝,取走屏幕。
5:拆一体板。。不说了。一堆螺丝。自己柠吧。
6:上电测试。检查D854-12V、U801-5V、U802-3.3V均无。测保险正常。测主电容电压正常。测电源IC启动供电(看不清型号,根据经验跑线,第三脚为启动脚)正常。遂抛开高压侧电路。从低压侧开始。
7:测肖特基输出测主电容,短路。拆下再测。正常。确定次级有短路。遂拆下D854(型号:SB10150FCT肖特基,为了拧松散热片螺丝。需先拆下C869).测试。一侧整流管短路。查PDF,150V 10A 肖特基。用f12c20c 12V-20A代换(注意f12c20c无绝缘封装。安装注意加绝缘硅胶垫和T型陶瓷绝缘套管)。
8:通电测试。3路电压均正常。不带屏空载5分钟。无发热现象。接屏,拷机3小时无异常。
9:交付客户。收费65.带票

此次维修成本:4.5元

提个建议哈。。以后大伙在发维修经验的时候吧。。尽量把机器型号 工厂编号以及生产日期写上。因为液晶这东西,同一型号。不同时期,差距相当大。。免得走弯路咯。呵呵

是个小问题。写的多了些。。凑合看吧。。

全文完。。。。。。。。。。。。。。。。

网友:
不是吧..发的第一个帖子就没人理..呵呵

网友:
河北保定..小城市..生活型城市...唉................维修行业泛滥的结果...

网友:
经验是不错.不过觉得费用有些偏低要是这样的话. 搞维修的都没出路了~

网友:
呵呵 朋友的朋友..国企的机器.他那有大批的液晶 ..便宜点儿,开个头,最近准备吃这个厂子..

网友:
确实维修费用好低啊
这个动手费也得算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