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

楼主(2010-02-24):
方正R650笔记本,把屏按下去的时候  屏会变红色,  不动的话可以正常使用,请高手来说说是什么问题,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屏线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吧?慢慢活动试试,或者把屏线直接拆开看下哪里有露线的地方啊

网友:
屏线两头接口,或者是屏线内部红色信号已经要断了,将屏轴部位的屏线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除了屏线,有没有可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屏线疲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