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屏是什么牌子?

楼主(2010-02-24):
条码的附近有这几组字母 CM1705331012121
MODEL NO
V170LCM CO2P
PRODUCT NO:M170E5-PO3
PROVIEW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这是什么牌子的屏呀,供电是多少,谁有这个屏的资料能不能发一个给我。
资料

网友:
PROVIEW
唯冠或者普罗薇

网友:
唯冠的屏。
有稳压IC的用5V,没有的用3.3V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唯冠现在还能做也液晶屏来?
如果点屏的话,5V知道了,分辨率知道了1280*1024,5按键,双8位的LVDS接口,还需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唯冠现在还能做也液晶屏来?
如果点屏的话,5V知道了,分辨率知道了1280*1024,5按键,双8位的LVDS接口,还需要什么条件呢?
引用 网友A:
没有了,可以刷程序点屏了。

网友:
可以点屏了,但是没有编程器和所需要刷的文件。

网友:
这候屏其实是奇美的,估计是为唯冠订制的,所以打上唯冠的标志,唯冠东西最垃圾了,电路板用热风枪一吹,居然起泡,算是见识了。

网友:
用鼎科2621试一下灯管亮,白屏是什么原因?

网友:
白屏正常情况下是屏幕没上电..或者屏是5V 你用了3.3V..
参考3楼..你找找屏电压

网友B:
白屏是你的屏电压没有跳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