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5000+奇怪故障

楼主(2010-02-24):
今天修一台组装机,故障现象是开机不亮。机器反复重启。插检测卡故障代码跑到45后又重启,换电源,内存,显卡。还是重启。更换CPU后机器正常了,这样的坏CPU能修复吗,如果不能修复,还有什么用途啊

网友:
返修吧,
在就当个装饰品

网友:
不一定坏  说不定换到别的机器就没事了,如果都不行就去返修,
如果不保修了,你可以将它挂到钥匙环上。

网友:
CPU没法修的,如果在保修期内还能换个新的,如果出保的话,换个主板可能还能用,不一定是CPU挂了

网友:
CPU不可以修的啊

网友:
我这里有2个 5000+ 的坏CPU 了

网友:
有时能点亮 有时没法

网友:
换被别的主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修CPU要投入的设备不知道要买多少个CPU了。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不行就没办法了,当陈列品啦

网友:
有的是CPU和主板不兼容引起的,换块主板或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