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台式机主板跑码跑到45亮了之后,过30秒就掉电?

楼主(2010-02-24):
请教各位师傅台式机主板跑码跑到45亮了之后,过30秒就掉电?(我也忘了是什么牌子的主板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CPU扇热,再清COMS

网友(2010-05-04):
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好修哦.用排除法吧,1 电源功率.2 主板大功率供电电路.是不是有短路,或是热击穿,电容是不是好的.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看供电.

网友(2010-06-03):
换条内存条,用最小系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