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读 笔记本典型开机时序图

楼主(2010-02-24):
整理了一个笔记本的开机时序,感觉比较清晰,我想会对维修新人有帮助,里面包括了Ec和sb之间的传递信号先后关系,还有各个部分电压的生成的先后顺序,如果能理解了,对维修那些能加电但是点不亮的机器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
貌似这个顺序有点怀疑!!6,ec发出rsmrst#到南桥  这个貌似不是摁下开机才出现的吧!    错误的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
是按下开机才出现的

网友:
在上点电路图之类的吧。

网友:
这个有用..楼主得加分..

网友:
晚上把电路图也传上去,另外2楼说的有道理,抽时间在仔细研究一下,大家相互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回复2楼,我觉得还是加电之后产生的

网友:
好像是待机电压有了之后就有这个信号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让我们这些新人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下载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
感谢楼主对新手的关照。

网友:
新春大禮一件感謝樓主

网友:
4,Pwrbtn#(ec第4脚)(H-L-H ) 送到南桥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4100-1-1.html
请问一下楼主,电路图中EC第4脚,显示中间有一个二极管,信号是如何传达到南桥的?请楼主百忙之中解释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顺便问一下,SUSC#从电路图上看应该是EC发往ICH的吧
我是新手,说错了忘大家指正。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提出的弱智问题予以指正。再次感谢

网友:
To ich7 是该信号到Ich7,也就是该信号到南桥,from 87541的中文意思是从Ec发出的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讲解甚是,可是我对照旭日410的电路图是发现4脚外围确实只有一个反向的二极管,所以还是请高人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我认为这个2级管是起到个保护隔离的作用,当4脚变为低电平时,虽然有个2级管,但是南桥那边同样可以得到个低电位,2级管的导通电压在0.1-0.7v,材料不同节压降也不同,所以要是像17楼的意思,将2级管反过来安装我认为不对的,这里这是应用了2级管的单向导通特性。

网友:
以前和无边兄讨论过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个防漏电二极管。
因为南桥开机PIN内部带有上拉电压。
这个上拉电压有些机器待机时就存在,那这个二极管应该是可以不要的。
有些机器这个上拉电压是开机后才有的,如广达的一些板子,此PIN在南桥内部是靠3V-S5上拉的,这时候就需要这个二极管来隔离待机时EC端已经产生的信号电压。

网友:
有点深奥Y 不是很理解

网友:
有用吗,下来看看

网友:
学习一下,对学好维修有很大用处啊

网友:
新手们 赶紧学习吧 基础 基础啊···打基础 很重要

网友:
嗯    !  我也看了下图纸,确实是摁下开机后才出现。

这玩意儿和台式机有区别!     台式里头   上电源后先是有rsmrst#   然后才到Pwrbtn的跳变 ..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第6是不对的吧,应在2后面吧,

网友:
看样子真的是一个隔离的二极管了!!嗯,学习了,多谢大开幕仁兄、

网友:
这样的上电时序在三星的图纸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让我们这些新人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按照楼主给出的时序,翻看了一下图纸,发现用搜索功能搜不到VR_ON信号的连接关系,原来是图纸标号错误,用VRON可搜到8541第三脚

网友:
哎呀,好长时间没摸板了,要研究下了

网友:
恩,pwrbtn的电平是h-l-h吗???我这遇到好几台就是h-l就完了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这样的基础我正需要

网友:
相互讨论才会有进步和提高呀,谢谢楼主了

网友:
简单明了的时序,看完复杂的再开简单的,收获不小

网友:
怎么看不到下载文件啊

网友:
开幕研究得真深呀

网友:
谢谢楼主   有些时候一个思路想不通 整板报废

网友:
原来是这样.Pwrbtn#  是个电源检测信号.

网友(2010-04-06):
susc# susb# 都是南桥接到PWBTN发往EC的开启电压吧

网友:
典型的公版机上电时序!!!!写的很好

网友:
发的资料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楼主自己写的,大家补充下 对初学者都有帮助

网友A:
濂戒笢瑗垮晩

网友:
多旃谢。我下了。

网友:
感谢楼主,基础很重要啊。我也要下,然后慢慢研究!

网友(2014-12-18):
下载下来发现,哪儿都能看到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