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中稳压器.三极管.场效应管为什么长的都一样,怎么区分

楼主(2010-02-24):
新手学主板维修
主板中稳压器.三极管.场效应管为什么长的都差不多,怎么区分,求各位大侠给点经验。
我截了三个图。

网友:
那位指点下啊。都是3个脚带芯片 好难区分。不知道有啥规律

网友:
最好的 方法 就 是  Google 和自己积累

网友:
上面都有型号呀!一般最好相同型号代换

网友:
拿万用表测咯

网友:
对楼上的说的对用万用表测

网友:
如果真的想知道他的差别的话, 还是要看线路图及DATASHEET 是最准确的.

网友:
支持5楼说法

网友:
1084一般是5V稳压管

网友:
第一个是场效应管,,第二和三都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