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郁闷啊

楼主(2010-02-24):
本帖最后由 芯盛
主板维修
于 2010-2-25 00:00 编辑
看图 PC112 和 PC28 是干什么用的,我在PC112上端接出去一个5V 到风扇上,结果南北桥全烧了。郁闷啊 这个郁闷 我就想搞明白这俩电容是干什么用的,在此先谢过!
主板维修

网友:
图太小,看不到你说的PC112 和PC28
正常引5V怎么会烧南北桥哦~

网友:
这样接线是不可能烧南北桥的,可能是你把某个电压碰短路了。

网友:
这二个是升压电容 正常工作时电压超过5v的
这种接法再通电会有什么后果没有试过
不过这里接风扇不对吧
接+5V_RUN不行吗

网友:
接USB的5V撒

网友:
这图看不清楚,不知道 是到那里的

网友:
学习学习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4102-1-1.html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