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死机一例

楼主(2010-02-24):
修一台ACER 5580机器,装不上系统或者说是系统走到滚动条就死机,用PE系统也这样,换过好多个版本的系统,考虑不是软件的问题,然后就开始做显卡,这个机器是NV7300的显卡,以前这个机器显卡虚焊的多些,加焊完还是一样,再加焊南桥,结果没有变!CPU,内存都锦过了,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不知道到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现在已经解决了,把网卡拆下来就好了,我认为是网卡坏了,但是找了一个好的,装上还是不行,最后只能不上网卡让用户凑合着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沙发~~ 判断显卡问题,加焊不一定好哦,拆下来重新植球哦,

网友:
我觉得到windows滚动条那里死机cpu供电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因为那个时候的cpu处理任务加重,电流变大,要是cpu供电不好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我加焊好过2台

网友:
3楼说的对,前天我修了一台DV2000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一个电源芯片修好了

网友:
CPU供电的电感虚焊也遇到过

网友:
拆了网卡好了,那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