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板不跑码

楼主(2010-02-24):
工包845
开机不跑码
上管有输出下管G和S脚0伏
CPU假负载上三个参考电压能测到一下1.8伏
板上测下管正常
晶振有压差
求维修方法

网友:
PG信号和复位信号有没有

网友:
没有波波.
不会测.
在假负载上能测到复位电压
诊断卡上复位灯闪
按复位键假负载上能测到电压变化

网友:
看诊断卡上时钟灯是否长亮,长亮正常,不亮查时钟;还要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亮一下就灭正常,长亮或不亮就不正常,查复位电路!

网友:
时钟不亮。
换了一个也那样。
有可以是没焊好

网友:
修板先查供电,再查时钟啊,最后再查其他的信号。。。

网友:
看你那好像没有主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