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L2-E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咯

楼主(2010-02-24):
华硕 P5PL2-E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咯,测得上MOS管短路,换掉之后故障依旧,测旁边电容没短路现象,请教高手如何继续查,有没有这板子的电路图,发一下,小弟在此谢谢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

网友:
鉴于有场管损坏的先例
最好将所有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之前最好检查一下VCRE输出是否短路!!!

网友:
有时候,内存没插好转一下也会停,我遇到过。

网友:
拔了12V看下能开么

网友:
先测测北桥烧了没啊?

网友:
测一下北桥有没有坏,,..没短路..换电源芯片试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是那个BD-9G那个小方块吗?

网友:
我有一块 一样的毛病 开机能跑码 30秒左右就自动灭 但不插12V供电就不灭
用假负载上测不到核心电压 其它电压都有  电源管理的事?

网友:
把场效应管全部拆掉在试
如果可以在一个一个的装
不行就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或者是别的短路

网友:
严重关注BD-9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叫你看看拔了12V再开短路不

网友:
重点检查U供电那一块

网友:
一般出现在电源的PG部分和CPU,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意思是拔了12V看还会不会转下就停。如果拔了不会了那就表示是CPU供电故障```相反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