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3高压板

楼主(2010-02-24):
今天一同行送来一个IBM X33的笔记本说是灯管坏了,开机屏不亮,斜着可以看到屏幕上有画面,所以同行断定是灯管坏了。
接手后开机检查初步断定应该是高压板的故障。
打开屏壳后开机测量高压板的工作电压以及开关电压,测得电压分别是是12V和3.3V关机后3.3V消失。说明高压板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找了一个通用高压条测试了一下灯管发现灯管正常。因此断定是高压条本身的故障。因为这种高压板是带有开机以及无线指示灯的手里没有一样的高压条换,所以只能维修。
拆下高压条后测量保险没问题,用表量了一下高压条的高压端线圈发现无阻值,然后又大体测量了一下其他的元件并没发现其他问题。估计这个高压条应该是高压线圈高压端断路。找一新的通用高压条发现新高压条上的线圈跟坏的正好一模一样,拆下后换上,开机屏幕显示OK,开机十几分钟摸高压线圈无发热,把屏壳装好,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