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灯管,吱吱响,有气体!!

楼主(2010-02-24):
一个联想的22的液晶显示器,是灯管坏了,可是,换上灯管以后,就听见灯管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我以为是没有焊好,我重新焊了焊,接好后,还是老问题,我不甘心,于是,就把灯管也重新换了,可是,接上后,还是老样子啊,有时,还有很难闻的气体跑出,折腾了我一个下午,到晚上,还是不行,唉,没有师傅,徒弟就是徒弟啊.悲哀啊.哪位师傅,能帮我忙呢???

网友:
1.要求焊点圆滑。2. 引线与灯管接触处最好将引线折成圆型,装灯管焊在圆心处。

网友:
吱吱响很明显是高压打火。查看输出线和灯管之间。要不就换输出线看看。也有可能是高压板虚焊打火。慢慢检查。

网友:
灯管没有接好,,,高压打火声音

网友:
还有焊的时候要把残留的助焊剂清理干净。

网友:
还有焊的时候要把残留的助焊剂清理干净。
引用 网友A:

恩 同意...灯管管脚高压..焊点残留的碳..焊锡膏之类的都会击穿成为导电体...
另检查是不是管脚保护的橡胶帽被焊点刺破.或被挤压的过薄了..或者屏高压引出线根部有折断等问题...慢慢查吧.每个灯管总共就2根线,还好..

网友:
同意6楼看法,换灯管要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