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60 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0-02-24):
T60 无待机电流,查东芝芯片的工作状况如下:有VCC 3.3SW,EXTPWR 为低电平,RESET 为3.3V,但
CKOUT和CKIN 无电压,造成PWRSHUTDOWN 电平拉低;试着把东芝芯片的52P挑起后,可以产生正常的待机
3.3V 和5V,换过东芝芯片和IBM芯片还是无效,我猜测是东芝芯片的CKOUT和CKIN 无电压引起的,请问东
芝芯片的正常工作条件有那些?谢谢!

网友:
已经更换 C610 R537 和 R538 C612 还是无效,奇怪了

网友:
可以参照论坛里面的T4.T6维修经验进行维修.这个机型问题论坛的帖子应该是发的比较多.
不上电无待机之类的都有很多了.

网友:
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应该是TB工作条件不到位,再仔细找。

网友:
TB有供电了吗,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去找找图纸吧

网友:
这机器电路修的不多 修的多是显卡

网友:
TB的温控端55PIN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55P 实测电压 1.2V左右

网友:
请教一下 孤帆远影 TB温控端55PIN  如果不正常没有电压,是不是要查温控这一块

网友:
59脚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