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检测卡通电开机却不跑码??怎么办呢??

楼主(2010-02-25):
请问各位大师,遇到插上检测卡,通电开机不跑码的时候,你们是如何去维修的,请大家帮忙探讨。就是不跑码的故障时哪里?该从哪里入手去修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跑码的故障,先从供电查起,全板的供电,然后时钟、复位、bios,一步一步来……
不过你要先确定你是插了cpu不跑码的,呵呵,曾经见过有人插假负载也想跑码,无语……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插上假负载都想跑码,那人也真的是太可笑了哈,假负载是插上检测CPU核心供电等参数的晒。呵呵

网友:
你那是什么型号的板子?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有这问题,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密切关注中,也想知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