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AV1912WB 型号 VS10866液晶显示器电路图

楼主(2010-02-25):
今天接修了两个优派AV1912Wb-4的显示器,一个是黑屏,经过测量是Q201和Q204这两个三极管坏了,但是它们只是标注了W2K和W2X的编号,有哪位兄弟知道它们的具体型号,请指教!另一个故障是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受控制没显示,估计是启动板的问题。
哪位兄弟有这个显示器的高压板和驱动板的电路图,能上传一个吗?不胜感激!

网友:
再发一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板上也不只有这两个管子,,在其它位置还有这两种管子呢,,,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贴片得极管的确认是我最头痛的事情由于体积小还有有的管集成了上下偏置电阻很难进行在路测量只能找相关的资料来确定。非常浪费时间,还有待大家多提供资料

网友:
电路图纸没有 你可以把问题写出来 大家一起努力帮你解决
看你的情况 加个独立高压条 就可以了

网友:
我修过,我修的是40T30这个场效管坏了,那个电源蕊片周围也有小件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个奇美946D 电源板  和这个一模一样 Q201  W2K 和 F200 烧了  W2K 没得代换  只能改通用高压条

网友:
感觉和以前拆过的ACER 1916WA 一样   CHIMEI的屏    没有意过三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