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SE198WFP的显示器开机三秒左右暗屏,但是电源灯亮

楼主(2010-02-25):
一台DELL SE198WFP的显示器开机三秒左右暗屏,但是电源灯亮,关掉在开,又能亮3秒左右,听说这个毛病挺多的,请大侠赐教维修思路,具体到问题所在~~

网友:
高压,灯管

网友:
 最可能是高压部分, 灯管,  也可能是电源板的电容出了问题..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先换高压测试..正常,就换高压..如依旧,那就外接灯管..

网友:
检查电源高压板一体板及灯管。DELL的显示器多是电源高压板故障,其它较少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