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B 硬盘5V电源接口错接到12V导致短路该怎么办

楼主(2010-02-25):
我因电脑装配多个硬盘,电源接口不够用,于是就将电源线上的5V,12V延长,焊了一个SATA硬盘的电源接口,可是一通电,居然开不起机来,因接了个硬盘导致开不起机还没碰到过,一检查,发现在5V的位置,接了个12V的电源输入。把硬盘拔掉,可正常开机,在插上,又开不起来。去网站上查到STAT硬盘电源Pin脚的定义为:
P1 V33 3.3V power
P2 V33 3.3V power
P3 V33 3.3V power, pre-charge, 2nd mate
P4 Ground 1st mate
P5 Ground 2nd mate
P6 Ground 2nd mate
P7 V5 5V power, pre-charge, 2nd mate
P8 V5 5V power
P9 V5 5V power
P10 Ground 2nd mate
P11 Ground or LED signal If grounded, drive does not use deferred spin
P12 Ground 1st mate.
P13 V12 12V power, pre-charge, 2nd mate
P14 V12 12V power
P15 V12 12V power

一量5V跟地的电阻,0.3欧,而正常硬盘应该有10多K欧,应该是5V电路某部分击穿导致的,真不甘心硬盘就这么挂了,请高人帮忙指导,如有电路图可以提供,感激不尽.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的稳压管,应该是被击穿了!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稳压管是不是二级管?

网友:
找个一样的电路板。或者看看是不是二极管挂了

网友:
你检查一下5V支路上的元件,稳压二极管和个钽电容差不多,不过是黑的。

网友:
应该是保险管短路了。

网友:
5V下面的二极管换个就行了。。。注意正负

网友:
ST盘很多都是稳压二极管击穿。焊掉也可以正常使用,但为了保险还是换上最好以免电源不好要烧驱动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