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65和845板怎么区分有没有简单方法?

楼主(2010-02-25):
请教865和845板怎么区分有没有简单方法?
方法
简单

网友:
最简单的区分是:865有串口。845只有并口

网友:
865的一般都有SATA接口,845的只有IDE接口,这是最明显的区别……

网友:
845南桥是DB 865南桥是EB(但EB不全是865,有的是848)

网友:
有没有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