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讲讲合并内存条的步骤,从细节开始最好。

楼主(2010-02-25):
本人合并内存还没成功过,所以请高手谈谈。我合并内存就是把颗粒装上去,然后刷下SPD。但从来没成功过,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的错,是不是还要加什么电阻或者电容什么的。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说呢

网友:
芯片要相同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合并过2条都是失败告终。。

网友:
昨天我也合并过2条DDR1 266 256M 合并成512M的   焊完了RST 检测全红 不是焊工的问题 应该是改动SPD出了问题 正在郁闷中

网友:
一楼用什么刷写SPD SPDTOOL 台风 还是编程器 我使用SPDTOOL提取SPD信息改好保存 之后用编程器刷写
但就发生全红现象 不知是哪里原因

网友:
合并的512拆掉后焊的一面芯片吹下已写完的(写成512M的SPD)焊上相同板的256M的SPD
顺利进系统无任何问题 至此 此256M内存还原 也验证了发生全红不是板的问题

网友:
有人说用SPDTOOL读出的信息 和编程器读出的信息一样 还可以相互编写 这个问题还未经证实 下午本人验证一下 稍后发表结果 但我总觉得SPDTOOL读出的信息和编程器读出的应该不是一样的 这也可能是造成我合并失败的原因

网友:
有结果了   下午经测试好的内存条 结果是SPDTOOL读取的信息和在编程器上读取的信息一摸一样
此前怀疑的结论不存在  结果证明SPDTOOL实用性准确性很强可以作为维修利器但其热插拔方法至今不敢尝试

网友:
我也合成过,没成功~DDR400的单面128合成256的,合成后检不到了,不过合成SD单面128合成256成功,不知道那里不对,都是一样的合,SD可DDR不可以~晕~~芯片是一样的!不过合成后可以不上SPD主板可以检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