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 重启4次才能点亮

楼主(2010-02-25):
今天接到块板子 进水机器 接电源板那块的5V短路 阻只有15欧  换cpu供电芯片 ok 能开机了  但是加电后重启5次才能点亮 每次掉电时 电流跑到1.3就掉电重启 第五次电流跑到1 .7 就亮了.根据经验 换了南桥  io 都没好 只好把机器装起来 没想到装完后竟然好了 奇怪了  用排除法 查到原来是不装猫 就这样 晕了 有碰到这情况的 可以借鉴哦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我修本的时候经常拆猫/....但没发生过lz的现象,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有的机子不装上是点不亮的,检测没有完成

网友:
这个现象好想本本波版主也遇到的

网友:
相当变态的红鸡!刚修好的4720也是这情况,让我纠结了一天了!

网友:
果然很变态,还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
宏基不会这样吧,我手里刚到一台431的,在别处修过,那来时我看到北桥都起皮了,等发回来个桥换上看看在说

网友:
我也刚刚遇到了一个宏基4720的板子,开机就掉电。仔细观察后,发现是接口接触不好。但加焊后,一直接电,很郁闷,看了论谈。才知道。原来要启动几次,晕

网友:
晕这个现象也有啊 太BT了

网友:
哈哈  工厂是 有原因这样设计的 。。

网友(2010-04-02):
之前遇到过了呵呵

网友:
我咋 就没遇到过呢

网友:
不会吧,4270这机好像修过,但没修好,不会我没装猫上去吧。

网友:
4720就有这个问题,装上猫就会重启,换个好的猫就可以

网友:
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