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计嘉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02-25):
其它的电压都正常,就内存曹的第一脚没有1.25V和第七脚没有2.5V

这是不是内存供电管坏了啊 ,主板型号是GA-8PE800,内存槽旁的哪个管是内存供电管,呵呵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先把管子换了看下,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把电压修出来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把电压修出来就搞定了

网友:
会跑线吗?从槽可以跑到MOS管。一般就是管坏!

网友:
应该内存电压的问题。。。。修修。。。。。。。。。

网友:
在内存槽子附近找找看
或者跟跟线路

这是最简单的
如果连这个供电管都找不到,还修什么板?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