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OWER ON低阻造成ATX自动开机且无法关机,该怎么办?

楼主(2010-02-25):
如题。请热心朋友指点一下,希望具体一些,因为我是新手还在学习中。先谢谢了!!

网友:
自动开机时主板还没工作, 故障范围很广,要提供些详细的检测数据才行

网友:
是什么主板用什么芯片的,每种芯片的开机方式都不一样,查PWOER到桥之间的电路

网友:
如题的话, 也只能讲个大范围, 像是I/O 和SB 坏掉或断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