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LG液晶,间断关机怎么解决?求教前辈们

楼主(2010-02-25):
我有台17寸正屏的液晶,插上电源自动开机,开机后1分钟左右后自动关机,3秒后又自动开机,接后就总是间断的开机关机,开关无法控制,灯管正常…………请教各位前辈,怎么解决?谢谢
自动关机

网友:
先拔掉按键,看会不会,如果不会就按键漏电,更换即可

网友:
首先检查按键,先易后难。在检查供电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波动。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反馈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按键坏了吧,先拆掉看看

网友:
先检查按键 再看看控制芯片

网友:
有的小器件变值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昨天 修了个飞利浦 17的方屏 也是 刚开是 是不通电 通电后他会自动开机关机 测过按键和电压灯管 补焊过 后面就是有几个小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你开关板漏电了~~断开开关板上点看看

网友:
把面板上的按键全部更换或清洗,奇迹就会出现。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议,我已经解决了,是驱动板搞的鬼

网友:
一般都是按键的事 重拆焊好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板漏电 换所有按键就号了